Inventor2017加厚面之后,怎么不能创建孔特征

楼主(2016-08-21):
有个零件,是用5毫米钢板折弯制造的。我用钣金建模时,板不能按实际厚度创建,要符合软件要求才行。当建模后,我用创建自由造型里的“面”功能,把厚度增加到5毫米,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加厚的面上不能创建孔的特征了,困惑!请高手指教!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帮助!

网友:
我还有两个问题:
1,您说“我用钣金建模时,板不能按实际厚度创建,要符合软件要求才行”,没看懂是啥意思,请解释
2,Inventor还有一个“加厚”的功能,是一直存在的老功能,您为啥不用?

网友(点评):
回陈老师:如果板的厚度按实际情况(3毫米)建模,钣金功能不能用,我就按0.5创建,之后,就想加厚板到实际厚度。

网友(点评):
我才安装2017版本,当时没有找到加厚这个功能。

网友:
那块,我就从来没按过(看过新功能介绍后就决定的)。个人认为,这个按钮,跟机械设计没关系。也许产品设计上用得着。。。

网友:
回陈老师:如果板的厚度按实际情况(3毫米)建模,钣金功能不能用?【什么是“不能用”?】

楼主:
回陈老师:选择折叠功能----点击折叠线后提示失败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指教!按着您说的方法重新创建,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指教!按着您说的方法重新创建,成功了。

不看我的书,许多Inventor的规则和潜规则就会给你下绊子呀,因为没人告诉你这些。

网友(点评):
是的,不学习就会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