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锌合金用什么样的丝锥好啊?

楼主(2016-08-21):
各位师傅  我有一批锌合金件要攻m5的丝  目前存在丝锥不耐用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  我是用那种半自动机攻的  我需要买什么样的丝锥啊  还有使用什么样的冷却液体好啊  目前一分钟攻15个的样子  转速调到多少转合适啊  还请大家给些建议  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选退屑槽螺旋升角尽量小的那档。

网友:
花点本用硬质合金丝锥吧,无论哪种高速钢都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退屑槽螺旋升角尽量小的那档。

我回去试下   转速要调到多少范围内  合适啊   冷却水用什么样的好啊

楼主:
好的  我回家试下  用什么样的冷却液合适啊   转速控制在多少转啊

网友:
这个最好用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的丝锥,因为耐用、性价比高。

网友:
挤压丝锥  一只丝锥可加工2万孔左右  联系我Q724868286

网友:
选个带涂层的,锋利的丝锥,如果还不行,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