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烧了两个液压马达了,求帮助

楼主(2016-08-21):
公司自己设计了一台加工机器,有五个油缸相互配合动作。油缸都不大。我们用的叶片泵公称排量是10.0的,额定压力是6.3的,转速是1450的。之前用的是0.75KW的马达来驱动,一开机就发热,开机不到半小时就直接冒烟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请大家帮帮忙好吗?在线等,感谢!

网友:
储油缸容积,理算后*3吧

网友:
     系统过载

   排量10ml/r  转速1450r/min 压力6.3MPa 功率1.5KW

   压力降到3-3.5MPa看能用不  不行只能换电机 换小排量泵

网友:
感觉应该是液压泵的马达电机选用不合理,功率太小了。具体计算我也不清楚,建议找专业知识来计算一下,并合理选择电机;或者你用一个5KW的电机试一试,如果手头上有像这样的大点的电机的话。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就去买一个大一些的电机试试,感觉论坛的人非常热心,我很感动。

网友:
有没有蓄能器啊

网友:
你这个电机换大一点的。另外装一个热继电器保护电机

网友A:
1.5kw偏小,还得算上机械效率和容积效率,正常功率在1.85kw左右,选用2.2kw可以满足。

网友B:
你烧的是泵还是电机啊

网友:
换个功率大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kw偏小,还得算上机械效率和容积效率,正常功率在1.85kw左右,选用2.2kw可以满足。

如果是定量泵的,确实要选2.2的,另外阀的中位机能选PT通的,避免电机长时间高负荷运行

网友:
把油路图发上来让大家看下。

网友C:
你的题目是“连续烧了两个液压马达了”。而从你文章的内容来看烧的是电动机(电马达)。你的系统至少需要用到2.2KW,4极,380V的电机,只有这样功率才够。有关如何选用电机功率的文章论坛里有许多,我的相关文章上也有,你可以认真的看看,为什么要选2.2KW的电机。如果看懂了,下次自己就会选了。烧掉二个电机算是你交的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烧的是泵还是电机啊

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题目是“连续烧了两个液压马达了”。而从你文章的内容来看烧的是电动机(电马达)。你的系统至少需要用 ...

感谢,我一定认真去学习!

网友:
这个应该有换算公式,还有你这个情况,首先就确定是电机功率太小啊。

网友:
烧掉电机可能的原因:
1、电机泡水了
2、电机线圈被老鼠啃了

网友:
你烧的是泵的电机吧,液压马达可是执行件,如果是电机烧,那你要考虑功率是否过小,然后阀用的对不对。如果是执行件液压马达坏,是否邮箱过小,油温太高,可加散热器。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定的清清楚楚

网友:
电机选定要算一下的,不然学费很贵的。

网友:
电机功率过小
10*1450=14.5L/min
14.5*63/612功率为1.5KW
看来是电机功率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