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时间历程后处理怎么设置X轴为频率

楼主(2016-08-21):
       用workbench做谐响应分析,完成之后将结果文件file.rst文件放入Ansys经典界面进行分析。但是发现每次处理TimeHist Postproc  ansys时间历程后处理器的横坐标为时间,我需要的是频率响应特性曲线。X轴默认是时间 怎么变成频率freq?谢谢大家~~~

网友:
那个图中的加号,你可以增加参数 ,然后设置成x,y坐标的变量,第三个是打印图形

楼主:
谢谢,您说得对。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变x坐标的变量类型,如图,我做的是谐响应分析,想求点在频域上的变形分析。

网友(2017-08-23):
11111111增加威望,

网友:
8个字,经验到手。

网友(2018-09-18):
兄弟,我来告诉你!
从settings进去,重新读取rfrq文件,就自动转换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