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规范问题

楼主(2016-08-21):
现在在一家非标公司工作      自己负责出图      但总是感觉不规范   该怎样做啊     注: 公司没有老前辈   在绘图方面就我一个人

网友A:
多看看技巧手册

网友:
机械制图方面是有国家标准的,叫:(GB/T4457.4—2002)。可以参照一下。
在小厂里,可能这标准就不一定要遵守,图纸表达清楚,尺寸标注完整,机加工师傅看懂就行,若不懂,他会过来问你。

网友B:
非常好的机会。化上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结合实际地,从头到尾重学一遍画法几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机会。化上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结合实际地,从头到尾重学一遍画法几何吧。

画法几何?    我是用三维软件出图的   主要是标注不规范    公差  粗糙度的都会   就是不知道该怎样用   该往哪方面去学习啊  主要是标注方面的   图纸看起来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技巧手册

技术手册吗?   我只有查标准时   才用到它啊

网友:
第一,看制图标准;第二,多看别人的图,他为什么会这样画?会很有收获。

网友:
刚开始,看典型零件图册,就那么几种零件,开始照猫画虎,板类、轴类、箱体类~~~~多看看图册人家是咋标的。

网友(点评):
实实在在的建议

网友:
既然就你一个人负责,很好做规范,标注清楚就行!

网友:
结合机械制图规范,再看看别人画的图纸,取长补短。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很多图,轴啊之类的。可以看看他们怎么标注的
还有看看制图的标准。网上有人把制图的标准汇总了。下载一份就行。
说实话,小厂里面的形位公差、粗糙度根本没人搭理。因为我也在小厂

网友:
最迫切的是可以看看前辈的图纸,先仿照在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法几何?    我是用三维软件出图的   主要是标注不规范    公差  粗糙度的都会   就是不知道该怎样用   ...

不要在意那些所谓的条条框框,楼主只要知道图纸是给加工表达你的零件外形和尺寸就行了。表达清楚即可,出图的时候站在加工的角度想想,想要加工出此零件还缺哪些尺寸。

网友:
没有前辈,没有大量规范化图纸做参考,你要想弄规范很难。除非到大企业锻炼几年。否则只能原地踏步。什么国标,什么书籍,都是讲些理论,不实际,当你不懂时候看了还是不懂,当你懂了的时候来看,耶,说得对呢。

网友:
不要犯低级错误,其它随便你来。

网友:
学一下画法机何,这也不是很难,但要非常标准,就需要时间,一般情况下加工过程中没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尽善尽美很难的。又要效率,又要质量。

网友:
做好规范。

网友:
公司的制图标准和学校学习的不一样,只要有配合的地方都需要标注公差。除了轴类零件、有精度要求的面需要标注粗糙度,其他零件标注的比较少。多看看以前老员工出的工程图,受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