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mm板厚,直径8mm的不锈钢冲孔价格

楼主(2016-08-22):
请教一下不锈钢板冲孔的市场价格。例如2.0mm板厚,冲直径8mm的孔,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我们这边是2角一个孔,不包括模具费用。

网友(点评):
谢谢,这么贵哦,和激光切割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想着冲孔能比激光切割便宜些呢

网友(点评):
如果量大,也至少要一角。

网友:
这个还与量多少有关,量多有优惠,量少则甚至略上升。

网友:
因零件上孔的数量而异,也与零件的批量有关系,冲切的时间是很少的,但是准备时间很长,包括装模具,调试模具等。

网友:
应该算工序,如果几个孔在一起可以当做一个工序,8的孔也就3-5毛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是2角一个孔,不包括模具费用。

激光切割由那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