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回阀质量检测方法

楼主(2016-08-22):
止回阀在进行大量工作的同时,它的产品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让止回阀正常运行才是工作持续的保证,如果在闲暇时可以通过各种测试方法对止回阀进行质量检验,以达到安全工作的目的。那么止回阀是怎样检测的呢?
    我们一般把最为简单检测止回阀的方法分为三个步骤:
    一、打开止回阀通路,用水(或煤油)充满阀腔,并升压至强度试验要求压力,检查阀体,阀盖、垫片、填料有无渗漏。
    二、关死阀路,在止回阀一侧加压至公称压力,从另一侧检查有无渗漏。
    三、将止回阀颠倒过来,试验相反一侧。通过以上简单的三个步骤可以分析出止回阀的基本工作状态是否出现异常。
    当然,还有比较复杂的检验方法,下面指出的方法是针对比较复杂的潜在问题,其步骤基本可以分为两步:
    一、止回阀试验压力公称压力从0.4Mpa-32Mpa,这些常用压力阀门,阀门强度试验压力为其公称压力的1.5倍。阀门密封试验压力,等于公称压力的1.1倍。
    二、止回阀试验台通常上面有一压紧部件,下面有一条与试压泵相连通的管路。将阀压紧后,试压泵工作,从试压泵的压力表上,可以读出阀门承受压力的数字。电动阀门试压充水时,要将阀内空气排净。试验台上部压盘,有排气孔,用小阀门开闭。空气排净的标志是,排气孔中出来的全部都是水。关闭排气孔后,开始升压。升压过程要缓慢,不要急剧。达到规定压力后,保持3分钟,压力不变为合格。

网友:
止回阀,印象中没有见过有人在工厂对它进行试验测试,一般是确定坏掉后,马上更换一个;甚至在故障排除过程中,当怀疑是止回阀故障时,直接用替换法,找个新的、好的止回阀更换上去。
这个测验费时费力气,但是看到这个帖子还是觉得尝到了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