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经验,设计失败了怎么办?

楼主(2016-08-22):
有一次,我设计的自动分辨轴的机构失败了,对于轴一端有滚花,一端是光轴的轴,之前是只能人手放轴,那个全自动震盘送轴装置不能使用,于是有一个电气工程师提出,加一个自动分拣机构,通过光电开关的反向光原理(那种光电开关是一端发光,另一端接收光线的),当光轴时,接收到反向信号,当是滚花一端时,光线散漫,接收不到反射信号。
   一开始测试时是可以的,但是当我设计出机构图纸,并加工出来,顺利装配好,并放到入轴机单独时试机上时,在原PLC上增加了程序后,一开始是挺顺利的,分拣得挺好的,那电气工程师也很积极;但后来问题就出来了,真正试运行时,由于入轴机还有其他许多动作,包括塑料齿轮的震盘自动送料装置的震动,入轴气缸及其他气缸的动作,设备有一定的震动,设备刚性不够,严重影响到分拣的百分率,出了问题,那电气工程师及时隐身,置身事外,说我的设计是轴倾斜30度左右,还是他开始设想的水平放置,影响了识别率,这个问题他不负责,就不再参与者了。
   唉!心里想其实是个小机构而已,应该说损失不大吧,即使失败了也没有所谓,但对那电气工程师他据说的水平放置的识别率,感觉心里没有底,当时也不想再搞下去了。

网友A:
用高级点的光纤放大器的光电开关试试。什么基恩士、欧姆龙的,一头滚花和一头光轴应该能分辨出来的

网友B:
这种事情是机械工程师决定最终方案,失败了只能说机械工程师考虑不周。电气工程师只是提意见,出了问题人家当然没有责任。

网友(点评):
不同意这个观点。除非一开始就确认了,项目是机械的电气纯辅助类似打酱油的。这样电气就没有发言权,也没指手画脚的权力。你可以直接告诉他怎么做,他不按你的做直接踢出项目。然后的都自己负责。成败自己承担。

网友(点评):
另一种,是合作方式,机械出了问题和电气通力合作,要靠电气程序做各种补偿,将效果像好的方向发展。最简单的就是电气做概率统计,那一类产品偏向于哪个共性,然后电气进行这类产品统一补偿修订效果,提高成功率

网友C:
把滚花一端或者光的 部分涂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级点的光纤放大器的光电开关试试。什么基恩士、欧姆龙的,一头滚花和一头光轴应该能分辨出来的

  记得当时用的就是欧姆龙的,但那电气工程师买回来的竟然是二手的。

网友(点评):
二手的坚决不能用。直接告诉电气的必须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滚花一端或者光的 部分涂黑等。。。。

那不是一支几支轴,而大量的轴,一分钟要入几十支轴;要涂黑它,不不如像从前的找个工人在旁边用人手放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当时用的就是欧姆龙的,但那电气工程师买回来的竟然是二手的。

不行就用两个光电传感器,从不同角度照射,感觉不可能不行的啊。

最好咨询下卖光电开关的厂家,将实际情况告知,让他们给推介个传感器

网友:
继续努力,坚持到底,这个成果就是你的。

网友:
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直接打电话咨询
也许不一定要灵敏度很高的感光元件就可以了
灵敏度太高了估计对你现在的检测反而不利

网友:
积累经验,下次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D:
用声控,我之前看到别人家的机器,他用声控判断有没有孔

网友:
让电气工程师加灵敏度调节,,,,

网友E:
不能让电气工程师跑了,骗也要把他骗回来,一起继续搞下去。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点评):
除非水平太差,那么就可以不要他了。

网友:
你自己的问题,别人给的意见只能参考

网友(点评):
项目内的人参考意见,和项目外的参考意见也是要有所区别的。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可以给供应商打电话,让他们根据现在状况进行重新选型,同时让他们把原来的传感器拿回去。然后进行价格补偿。
这类产品很好检测的。 不考虑成本任意找一家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一般项目是以机械为主,电控为辅,机械的任何时候都不能逃避责任。项目进行到这样再改改应该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声控,我之前看到别人家的机器,他用声控判断有没有孔

这个声控真的不懂,难度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让电气工程师跑了,骗也要把他骗回来,一起继续搞下去。

那家伙老奸巨猾的,成功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现身,失败的时候是看不到他的,其他项目也是一样,高手来的。
有一台非标设备-自动开料机,一位高级工程师负责机械方面,我是辅助他的,我是机械工程师,这位电气工程师是负责电气控制的,设备造出来了,老板来看的时候试运行正常,这位大哥的对他的PLC电气控制真的是吹得天花乱坠,将设备比喻为机器人,全自动化,如何先进;好在我是懂点PLC的,也会编程,骗不了我,另一小电工也看不过眼,背后称他为“啊叻哥”,赞吧他真能吹!

网友(点评):
把肚量放大,心态放宽,他吹他的,你做你的,吹的是空气,干的可是实事,何必在意。

网友:
结构改善,新设计只有你想不到,各种突发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情是机械工程师决定最终方案,失败了只能说机械工程师考虑不周。电气工程师只是提意见,出了问题人家 ...

同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记得当时用的就是欧姆龙的,但那电气工程师买回来的竟然是二手的。

二手的一样用,假货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的一样用,假货少一点

光电开关是二手,气动元件也是二手,但是三菱PLC是全新。当时,据一同事说,二手的与新的价钱好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