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气缸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6-08-22):
这是双工位订珠机机头工作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实现左右2工位移动,带动竖直位置的2个气缸做上下工作,不知道中间的结构叫什么名字,米思米上也找不到,有哪位大侠知道吗?告诉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中间通压缩空气的部分在动?
如果是,那么应该是无杆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间通压缩空气的部分在动?
如果是,那么应该是无杆气缸。

先谢谢!刚搜索了下,好像不太一样,应为图纸上竖直方向可以装2个气缸的。

网友:
这也是气缸,没看过。

网友:
无杆气缸

网友B:
轴导杆式无杆气缸,搜索关键词“轴导杆 无杆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导杆式无杆气缸,搜索关键词“轴导杆 无杆气缸”

谢谢大哥。不像。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不像。

图片上是里面装了2个单独的气缸,不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是里面装了2个单独的气缸,不是一体的。

中间这一坨,怎么个两个法

网友(点评):
非标气缸?

网友:
从图片上看,这应该不是标准件,我推测不是气缸,应该是专门设计的一直机构。这两路气应该给内部的气缸,或者其他活塞类的东西供气的。

网友:
有点像气爪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刚搜索了下,好像不太一样,应为图纸上竖直方向可以装2个气缸的。

那么,录个工作时的视频,发到优酷,再将地址发上来,让大家看清楚一下!
这两个气管,注意看一下它是不是一个进气管,一个出气管。
我个人还是认为最可能的就是无杆气缸,可能内部还有其他结构。

网友:
应该是非标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