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头用蜗轮蜗杆结构和直驱结构的区别

楼主(2016-08-22):
分度头一般都是用蜗轮蜗杆结构传动比较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用直驱结构替代蜗轮蜗杆结构。
知道的社友说说两种的有缺点。

网友:
直接驱动分割器?很轻的负载可以,重载可不敢拿电机的小命来开玩笑。

网友:
直驱式分度头是不是就是数控分度头啊?它由伺服电机驱动,还是蜗轮蜗杆结构。
数控分度头采用AC或DC伺服器马达驱动,复节距蜗杆蜗轮组机构传动,使用油压环抱式锁紧装置,再加上扎实的刚性密封结构。
数控分度头广泛适用于铣床、钻床及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直驱就是把伺服电机和蜗轮蜗杆融合为一体了。

网友(点评):
里面没有蜗轮蜗杆了。

网友:
直驱分度头应该是用DD马达驱动的分度头,结构简单,精度高,可以作任意角度 的分割。缺点是贵,DD马达价钱都是以万作单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