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和齐次方程中的两个“齐次”是否为两个概念。

楼主(2016-08-22):
这两个齐次,是不是两个概念,不然没法理解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中的齐次的概念了

网友A:
“齐次”从字面上解释是“次数相等”的意思,英文是homogeneous。
形如y''+py'+qy=0的方程称为“齐次线性方程”,这里“线性”是指方程中每一项关于未知函数y及其导数y',y'',……的次数都是一次(这里的次数指的是每一项关于y'、y''等的次数。如:y'、y"是一次的,y'y''是二次的),而“齐次”是指方程中每一项关于自变量x的次数都相等(都是零次)。
在方程中说齐次,是指方程中每一项关于x、y的次数都是相等的,例如x^2,xy,y^2都算是二次项,而y/x算0次项,方程y'=1+y/x中每一项都是0次项,所以是“齐次方程”。
事实上带齐次的概念很多,纯粹要说“齐次”的含义的话,比较抽象难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齐次”从字面上解释是“次数相等”的意思,英文是homogeneous。
形如y''+py'+qy=0的方程称为“齐次线性 ...

大侠,看你的解释我也是觉得有点绕口啊,那能不能就是理解为齐次方程和齐次是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按你上面的理解。

网友(点评):
我也是似懂非懂,自己看时明白了,但给别人解释时,又糊涂了

网友:
前面应该是定义式,后面的方程可以化为前面那种形式,所以两个齐次实际上是一样的。PS:管他什么方程,会解就行!

网友(点评):
不错,是个好思路,但是这特么也太绕了,还是先记住解法来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