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滚子端面上的凹穴有什么用?

楼主(2016-08-22):
学校组织去工厂实习,看到加工的轴承滚子端面上有凹穴,不知有什么用啊?还请前辈们指导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来减少端面和挡边的摩擦。凹槽也能储存油脂,增强润滑。

网友:
应该是磨端面的越程槽吧。

网友A:
应该是为了减少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为了减少摩擦。

我第一反应是加工的中心孔?

网友(点评):
看是否在中心上?中心孔应该很容易识别。

网友(点评):
天花板贴图我知道什么意思,楼主的那个是有的,,,,,,原因楼上说完了

网友:
减少摩擦吧

网友:
就是这个东西,主要是减磨,其次成本,储油

网友:
减少接触面,同时利加工时排料

网友:
主要是减磨,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