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学符号表示什么

楼主(2016-08-22):
一个等号,上下各有一个圆点……以前没见过这货啊,特意查了下《数学手册》,竟然没有这货!有大侠知道的么,现身指点一二。

网友:
你确定不是印刷错误

网友(点评):
我第一眼也以为是印刷错误……

网友:
个人理解,表示的是近似等于意思

网友(点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是日本的数学奇葩,还是翻译的人数学奇葩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约等于的意思。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只是习惯性的想找到答案

网友:
约等于不是一个等号上面中间有一个点么?

网友:
百度里有讲到:拉普拉斯变换符号。
拉普拉斯变换是工程数学中常用的一种积分变换,[1]  又名拉氏变换

网友(点评):
但是这个式子和拉氏变换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如果你看的是公制螺纹的资料,那么应该是定义螺纹牙高H和螺距P两者之间的近似关系。那么这个符号就是近似符号。

楼主你其实应该可以说明你是在看哪本书,在介绍什么内容。每一本书都会有自己的特定的定义和公共的定义。

在公制螺纹的系统里面:牙高和螺距之间的近似关系就是:

网友(点评):
确实,我这样提问有点问题,受教了

网友:
俺学过,印象是小学数学,是年代或美苏阵营差别?

原来大家没学这东西,意思是"约="

网友(点评):
PS;小学叫算术

网友(点评):
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是“≈”了

网友(点评):
我看是美苏阵营差别,咱们现在仍用该符号

网友(点评):
office里有,看来还是有人在用这个符号的

网友:
约等于,好多地方文选中有出现

网友(点评):
嗯,貌似是红色区域专用符号

网友:
我第一次看见这符号也是从一个日本专家的计算里面看到的,当时查了一些事约等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