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workgroup PDM 借用件的问题

楼主(2016-08-22):
这儿应该有一个零件是借用件的,为什么两个都是零件?求高人指点。

网友:
SW是这样的,在不同组件里面,显示是这样的,如果是在上一级好像就有-1,-2这样显示,软件不是很好,只能这样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是的,两个零件中应该有一个零件是借用件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