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材料的邵氏硬度40和50的差别有多大?

楼主(2016-08-22):
请教下各位大侠,橡胶材料的邵氏硬度40和50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
比如钢的HRC50和HRC60差别多大?这个不好说明吧。

网友:
邵氏硬度10个以内差别不是很大,比如o型圈的硬度公差标注ShoreA ±5,

网友A:
我有本各种塑料硬度对比样本,从30°到90°好像,捏一下就知道了
你找个供应商提供下也行,我原来是找misumi要的

网友:
50度比40度硬,50度相当于牛筋鞋的底吧

网友:
普通的O型圈60度左右,硅胶的大概50度,一般都比标准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本各种塑料硬度对比样本,从30°到90°好像,捏一下就知道了
你找个供应商提供下也行,我原来是找misu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