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框架变形问题

楼主(2016-08-22):
各位大神,有一个架子焊接之后变形严重,中间段变形有5mm左右。不锈钢材质,50*50*2.5方管,导致钣金扣不近,不知有何好办法?

网友A:
用加强筋,或者改连续焊为断续焊,或者点焊。最好上图说明。

网友B:
反向修正或者切掉重来,注意中段加支撑夹具,两头焊接应多段短焊缝。

网友:
像这种薄板,最好做个工装,要求不高的话不宜满焊,

网友C:
推荐个调整焊接变形的简易工装,很适合框架结构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加强筋,或者改连续焊为断续焊,或者点焊。最好上图说明。

红线为变形曲线,三角形为加强筋,已经焊接好,焊接时加强筋的时候出现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修正或者切掉重来,注意中段加支撑夹具,两头焊接应多段短焊缝。

红线为变形曲线,三角形为加强筋,已经焊接好,焊接时加强筋的时候出现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调整焊接变形的简易工装,很适合框架结构的焊接。

红线为变形曲线,三角形为加强筋,已经焊接好,焊接时加强筋的时候出现的变形。关键我现在已经焊接完毕,用单纯的支撑,撑开之后放开又回去了。

网友:
用火焰烤吧,加热后用大锤调直。实在不行的话割开重新焊,焊前用工装夹紧,适当的给一点反变形量。

网友:
还有个办法,可以用火焰对凹的那边,边烧边浇水,省力方便

网友:
变形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