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制动器实用吗

楼主(2016-08-22):
这是厂家推销的导轨制动器,也就是锁死导轨的机构,以前没见过,更没用过。有用过的社友吗?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A:
好用,用过,锁死动不了

网友:
电梯安全必备件。

网友(点评):
电梯更适合的

网友B:
能不能告诉我厂家的联系方式,我也正在找合适的。

网友(点评):
我给你联系方式,记着明天提醒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用过,锁死动不了

请教这个是用电磁铁做动力的吗?看图,松开时,那个摩擦片不用弹簧收回去的?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很明显是气动的。怎么还有电磁铁动力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视力不好,没看仔细,就看到那根弹簧了。

网友C:
分怎么使用。如果精度不高。对存在的间隙可以忽略。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对精度有要求就不行了。因为他本身有游隙。

网友(点评):
会影响定位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怎么使用。如果精度不高。对存在的间隙可以忽略。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对精度有要求就不行了。因为他本身有 ...

拓展下思维,请教如果是燕尾槽滑块想自动锁死又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点评):
燕尾槽式,轻载塞铁制动,重载端面

网友(点评):
赞成这种观点

网友:
用过,气动的线轨制动器。

网友(点评):
是气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告诉我厂家的联系方式,我也正在找合适的。

上仙,求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