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多少热量?

楼主(2016-08-22):
1.在封闭容器中,容积约145L。用40kw的电加热,里面有100L水,请问能产生多少蒸汽和多少热量?
2.在1的条件下,里面有迂回式的列管19根,管口径18mm,流量1t/h,用25度的水打入,请问会被带走多少热量,此时列管中水的温度是多少?
麻烦哪位大师傅给我算下,并把公式留下,谢谢!!

网友:
专门的人才会,论坛里少

网友(点评):
不是少,而是长刀之夜,天诛八尺。成手纷纷走人,以致今天恶果自食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不会!

网友:
专业的热量计算,求学习。

网友A:
你这个封闭是指物料无法进出吧?应该不是绝热吧。我觉得你的意思是,加热足够长的时间后,求最后达到的稳定状态。通过热力学计算的话还需要一些条件,比如环境温度,与外界隔绝的材料的导热系数等。核心思想就是能量守恒啊,稳态下进入系统的热量=离开系统的热量。感觉像化工原理的计算题……去找本化工原理看看?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找专业的书籍看看,应该有办法算。因为这是机械方面的论坛,所以懂的人比较少。

网友(点评):
去年这个时候,可没人强调这是机械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封闭是指物料无法进出吧?应该不是绝热吧。我觉得你的意思是,加热足够长的时间后,求最后达到的稳定 ...

物料可以进入的,管子焊接在筒体里了,你说的意思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