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SW中保存文件时内部保存与外部保存的区别

楼主(2016-08-22):
SW装配体,有时候用到插入新零件,直接在装配体环境下新建零件,那么保存的时候弹出,内部保存和外部保存,选择内部保存,即保存在装配体中,外部保存,则需要制定路径。
这有什么区别呢?再设计过程中,哪种保存方式更好?

网友:
区别大了,内部保存的零件是保存在装配体文件中,可以随着装配体文件一同被复制,修改零件名称也相当方便,不足之处是这样装配体文件体积也相当大,而且无法单独打开零件文件,也无法生成工程图文件。一般在方案设计成熟后,就保存为外部零件文件。
外部零件文件与装配体文件仅靠着外部参考引用,保持着关联,好处是装配体文件不会太大,坏处是只复制装配体文件,则毫无意义。
外部零件文件可以单独打开,也可以生成工程图文件,但在2015版之前修改外部零件文件后,需要在装配体文件修改外部参考引用,否则装配体文件无法引用外部零件文件。2015版之后可以在装配体文件的装配树上直接修改外部零件文件名称,保存装配体文件时,自动关联修改外部零件文件名称。

网友:
天花板大侠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我个人一般是在结构设计阶段用内部保持,等方案确定之后再用外部保存出图。

网友(2019-07-08):
这是一种保存零件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9-08-07):
好经验,解释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