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画相似的零件,怎样存才能不影响装配体?

楼主(2016-08-22):
我用Solidworks2014画零件图时,对于比较相似的零件。处理方式是用已经存在的零件改一下就另存为另外一个零件。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存完之后,第一个零件所在装配体的零件也被替换了成另外一个零件,装配体里面零件的名字都变成现在的零件了。各位大侠,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该怎么处理?

网友:
试试这个操作看看对不对。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都不行,只有不打开装配体,就没有影响,只要打开,怎么存都有影响。

网友A:
点击另存为的时候应该有个如下的弹出,选择后两个不会影响以前的装配。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只有两个选项,都不行。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这种好像没有效果。有两个办法。1,在装配体打开的情况下,就复制零件,然后改;2,在装配体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可以另存为,然后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另存为的时候应该有个如下的弹出,选择后两个不会影响以前的装配。

这个选项和2楼说的是一个意思。

网友:
另存为以后有三种选择,第二,第三种可以的

网友:
可以把装配体关了,单独打开零件图修改,另存为好了,再打开装配图就不会影响了,我经常这么干,记住改的时候把装配体关了就好,别打开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可行,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么干的,哈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想这么麻烦就直接复制个出来,改下名字 ,就可以继续了

网友(点评):
不行,在做装配体的时候只要那个零件打开了,就变了

网友(点评):
只要把名字改掉 就可以了,不用另存

网友:
你直接另存为,当然被视为更换零件文件名称并替换原零件文件在装配体中的位置。

网友(点评):
我另存为另外一个文件名,应该对原装配体不会有什么影响。那该怎么办,是复制,然后改名称吗?

网友(点评):
但装配体外部参考引用没变,结果就是你另存为另一个名字的零件文件取代了原名字的零件文件在装配体中的位置,而另存为为副本,则仅仅是复制文件

网友:
以前对于比较相似的零件,我就在配置特征里做一个更改保存。
好像没发现引起装配体变化

网友:
我都是在文件夹中直接复制,改名字然后打开编辑好再插入装配体中,没有出现以上现象过。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这个办法也可以,即使在装配体打开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