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曲应力

楼主(2016-08-22):
如图所示,50mm段弯曲应力多少?选25x40方钢会弯吗

最好有计算过程,谢谢。。。。

楼主:
完整的放置位置

网友A:
你这五吨重物位置布置就是这样?

网友B:
弯是绝对的,不弯是相对的。不知楼主定义的弯是指变形量大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五吨重物位置布置就是这样?

大概的示意图,实际情况是20吨重物,放到4个支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是绝对的,不弯是相对的。不知楼主定义的弯是指变形量大于多少?

我的意思是,重物抬起后钢条会不会恢复原状。

网友:
我一看你这个图,重物不会掉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的示意图,实际情况是20吨重物,放到4个支撑上。

应该要确认重心位置和杆的位置关系,才能求弯矩,然后根据材料力学弯曲变形那章算下正应力剪应力,再算下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确认重心位置和杆的位置关系,才能求弯矩,然后根据材料力学弯曲变形那章算下正应力剪应力,再算下 ...

我现在就是在看,大学的时候没好好学,工作后还得自己学,唉。。。。。。。。

网友(点评):
这个现成的公式,马上回去看下就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C:
50间距  截面40x25,仅就这几个数据而言,已经不适合材料力学的杆定义,用梁的变形理论公式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间距  截面40x25,仅就这几个数据而言,已经不适合材料力学的杆定义,用梁的变形理论公式只能得出错误的 ...

那这个用什么算啊。。

网友:
5吨的重心在哪个位置?

网友D:
方管给壁厚。算出矩形管的I ,找材料的弹性模量带进去就算出来了。

网友(点评):
你确定这是适用材料力学的杆定义下的梁概念吗,好好翻书吧

网友(点评):
算出来跟我有限元分析差太多,h/l趋于零时用欧拉伯努利梁,这儿不适用,应该用铁木辛柯的。谢谢大侠,现在忘差不多了。

网友:
好像天花板大侠说的有道理,不过目前我除了用材料力学这点,就不会了。不知道用材料力学算法算出来偏差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管给壁厚。算出矩形管的I ,找材料的弹性模量带进去就算出来了。

我就用第四个图的算法算了,谢谢啊

网友D:
2.5mm厚度时候的有限元分析超过屈强了,正压力那块变形炎重。5吨相当于一辆货车载重量了,你用根方管,而且还横着用……。
我错了是方钢,见图2应力,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mm厚度时候的有限元分析超过屈强了,正压力那块变形炎重。5吨相当于一辆货车载重量了,你用根方管,而且 ...

实心的。。。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我错了,重新算了下 没达到屈强。

网友(点评):
很多地方都超拉伸强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心的

实心的也超了啊?

网友(点评):
等高手来看看我模拟的对不对。

网友E:
高度方向是40mm的话抗弯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度方向是40mm的话抗弯效果更好,

高度40的话安装有点问题,4个不保险,准备用8个钢条承重了。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