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驱动滴一个小疑问

楼主(2016-08-22):
将板宽度从500改成400,孔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在500变成400的过程中,系统默认是减少板下面的100,能不能设置成减少板上面的100,这样孔的特征就不会掉

图中孔已经完全定义,设置距离下边40

网友:
孔不见了,点“重新建模”就会刷新出来

网友(点评):
不会的,重新建模,孔没了,提示错误

网友:
原始草图中有可能有点或线已经定位了,要解除锁定。

网友:
楼主两张图彼此矛盾,孔位置你用尺寸40和291.5定位,不管尺寸500如何变化,孔不可能消失的。

网友:
抱歉,说错了。等高手解答。

网友:
看第二个图,孔的定位是以左下角定位的,修改500的尺寸孔的位置到左下角距离是不变的,更不可能消失。

网友:
没用过SW。不过貌似应该不会这样。
你问怎么修改缩短的是上平面,这个跟你草图有关系。你的草图那个边是最原始的边?你修改尺寸500后,那个边会动?自然变化的就是那个面了。
多说点儿,如果用参数建立特征,最好不要直接利用特征上的面、线或者点等等,隔绝特征间直接的联系。
修改了一个特征的参数之后,有可能导致你原先定位的面消失,比如你这个图的下平面是个台阶面,原先500的时候是有台阶的,修改成400以后,这个台阶消失了,那么你孔的定位的下平面变化了,所以就有可能出问题。你的图简单,复杂的图修改一个尺寸后导致形状变化的情况太多了。
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尽可能让所有的特征只与最原始的坐标点、坐标面建立关系。这稍微有点儿复杂,以你的图,你要保证到下表面的尺寸是40,那么你可以改成到约束上表面的距离,该距离=(宽度的参数)-40,。

网友:
你的尺寸链是从上面拉过去的,你上面的基准不变,下面修改自然会没有
把你的尺寸链改到下面去,离开边线距离改成你想要的,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不涉密的话,文件发来看一下啊:31999811@163.com

网友:
把草图尺寸定位基准改一下,应该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应该正解

网友:
参数化有时候要考虑模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