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调节摩擦力的轴承

楼主(2016-08-22):
有没有一种可调节摩擦力的轴承,主要受径向力大约,轴向力很小,径向力500N左右;或者另一种机构能够实现图中模式(胶带圈是个代表,胶带没有粘性)
或者在中间加上别的结构,也能达到拉紧胶带的目的,(以前都是一个人转圆筒,一个人拉着胶带,缠上去的)

补充内容 (2016-8-23 10:04):
哪位大侠知道打包机拉紧原理请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便宜又好用 的。

网友:
合理的结构是加磁粉制动器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不需要这么精巧的装置的,而且价格。。。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输送链上积放滚筒方式:用弹簧摩擦片来调节滚筒的摩擦力

网友:
搜扭矩限制器,电动、气动、机械各种形式都有。

网友A:
可否用滑动轴承,滑动轴承与轴连接处有一可用螺钉调节的摩擦块,调节螺钉就能调节滑动轴承与轴的摩擦力。

网友:
磁粉制动器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用滑动轴承,滑动轴承与轴连接处有一可用螺钉调节的摩擦块,调节螺钉就能调节滑动轴承与轴的摩擦力。

正解,就是挤压轴承内圈从而增加摩擦,包胶机很成熟的机构

网友B:
轴承没有可以调节摩擦力的,但是可以做一个差速轴,用弹簧压紧摩擦块,靠调节压紧轴承的内外圈去调节张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没有可以调节摩擦力的,但是可以做一个差速轴,用弹簧压紧摩擦块,靠调节压紧轴承的内外圈去调节张紧力 ...

别客气,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