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内螺纹问题

楼主(2016-08-22):
不锈钢螺丝拧入铝合金内螺纹孔,所施加的扭矩怎么定,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只发现有色金属外螺纹的力学性能标准,是不是有色金属内螺纹扭矩标准就按照不锈钢螺丝的标准来定。

网友A:
二码事,找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码事,找度娘

你说的是这个公式吗?T=KFd
T:拧紧螺母的力矩
K:扭矩系数(近似取0.2)
F:预紧力
d:螺栓大径
备注:一般联接用钢制螺栓联接推荐按下列关系确定
碳素钢:F<=(0.6~0.7) Os A1
合金钢:F<=(0.5~0.6) Os A1
Os: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4.8级屈服=320Mpa GB/T3098.1-2000)
A1:螺栓危险剖面面积(M6 =20.1mm^2 GB/T 16823.1-1997)

网友(点评):
K肯定不能取0.2,我估计0.1左右具体还是查资料吧。

网友:
那是根据铝合金螺纹来定的扭矩标准

一般厂家都会给你指导标准的

譬如:康明斯就提供各发动机铝合金部位螺栓拧紧力矩标准

网友B:

这篇博文中有提到钢铝配合的情况:
http://blog.163.com/zhouxirong_19/blog/static/4324501820107258335955/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篇博文中有提到钢铝配合的情况:
http://blog.163.com/zhouxirong_19/blog/static/43245018201072583359 ...

没有了~~

网友:
个人认为
1.在多大预紧力F的时候,你内螺纹的牙会被剪切掉(内螺纹的壁厚够厚),T=KFd
2.在多大预紧力F的时候,你内螺纹的会被压坏(螺纹牙足够长),T=KFd
以上指的是屈服破坏,取两者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