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在轴侧图里,标注尺寸沿x,y,z某一方向??谢谢

楼主(2016-08-22):
(无正文)

网友:
我个人的方法:
在模型中,先绘制一个3D草图,用X、Y、Z轴方向的图线连接你要标注的尺寸。在工程图中标注这些图线(自然就按轴向了),然后将3D草图隐藏掉。
方法比较笨,如果哪位大侠有好方法一定不吝赐教啊。

网友:
在视图属性里,把预测改为真实,再标注。

网友:
可以有图片吗?

楼主:
至于有没有必要那是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