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不锈钢加工刀片选择

楼主(2016-08-22):
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下加工316L不锈钢有没有使用寿命长的车刀片和铣刀片???谢谢!!!!

网友(2016-11-10):
有人推荐山特可乐满的2025材质刀片  你可以试试 小贵

网友(2019-07-03):
不锈钢专用车铣刀片,这家做的不错。   paidetools.cn.china.cn

网友(2019-08-25):
加工奥氏体不锈钢,如304/316/303,马氏体不锈钢2Cr13等材料,一般建议参数:VC100以下,f0.15-0.3、车刀片刀尖R12,则开粗切深ap1.0-1.5mm。三菱VP15TF,山特维克的2035都不错。加工双相不锈钢,如2205,F55等牌号,来自ATI STELLRAM的刀片则有更佳的性能。

网友:
车刀片和铣刀片有很多种,如ISO车刀片,你是说C/D/V/W/S型,双面单面?又如铣刀片,你是面铣/方肩铣/插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