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规格尺寸的密封环,碳化硅与硬质合金哪个价格高?

楼主(2016-08-22):
同样规格尺寸的密封环,碳化硅与硬质合金哪个价格高?

网友:
此前在浙大公司,基本上用碳化硅。可能不光是价格的问题。

网友:
应该各有优点,碳化硅比硬质合金更硬,而且更耐腐蚀;数控加工刀具有用硬质合金做的,也有用碳化硅制造的陶瓷刀具,都很硬。
资料:
碳化硅密封环是以碳化硅材料为主,经过各种工艺制作成的一种环形密封材料,其黑碳化硅、绿碳化硅原料硬度9.0-9.5,熔点2730℃,高耐磨、耐酸碱、耐腐蚀等。
硬质合金密封环的性能应用   硬质合金具有硬度高、耐磨、强度和韧性较好、耐热、耐腐蚀等一系列优良性能,特别是它的高硬度和耐磨性,即使在500℃的温度下也基本保持不变,在1000℃时仍有很高的硬度。

网友:
价格是硬质合金高点

网友(2017-08-01):
硬质合金高些.我们就是做硬质合金产品的,比较了解

网友(2017-11-19):
硬质合金价格高。碳化硅耐磨硬度不比合金的差,就是碳化硅比较脆 容易碎

网友(2018-02-20):
一般硬质合金会贵一些,但是不可一概而论。
硬质合金按照标准《JB/T 8871-2002机械密封用 硬质合金密封环毛坯》可分为5类,钴基硬质合金力学性能好,耐蚀性差;镍基硬质合金提高了耐蚀性,但是比碳化硅要差一些。
国内按照标准《JB/T 6374-2006 机械密封用碳化硅密封环  技术条件》来分,碳化硅有3种,反应烧结碳化硅摩擦性能最好,耐腐蚀性较差,价格最低;常压烧结碳化硅与热压烧结碳化硅耐腐蚀性最好,价格较贵。
从应用上来说,碳化硅摩擦性能和散热性比硬质合金好,较脆;硬质合金韧性好,其他条件不如前者,价格较贵。

网友(2018-03-29):
我们这儿用的机械密封的密封环是碳化硅的,因为输送的介质是有腐蚀性的,别的都没问题就是碳化硅是真的脆,很容易就会出现碎裂

网友(2018-06-11):
碳化硅应该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