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文件发送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6-08-22):
SW如何只发装配图给别人?难道要把零件图带着一起发过去吗?朋友们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应该要一起发,否则打不开。

网友:
很简单,两种方式 1 你用edrawings打开装配体文件,另存为.exe可执行文件;2 另存为3D PDF文件格式

网友(点评):
是的,我常用第一种,非常好用

网友(点评):
大神每次回答的都一语中的。谢谢

网友:
刚才对于内部零件文件和外部零件文件的区别,难道你一点都没看吗

网友:
整个文件夹一齐发,先压缩了文件夹发,也可以。

网友A:
edrawings弄成exe格式的,不然就转成step文件

网友:
将装配体文件后缀格式.sldasm改成.sldp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rawings弄成exe格式的,不然就转成step文件

EXE格式很好,在没有装SW软件的电脑上也可以打开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E格式很好,在没有装SW软件的电脑上也可以打开查看。

嗯!同事间传递就用step格式的,演示给别人看就用exe了。不过这个卡的一逼,我用的电脑太老了。配置高好像是不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