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16-08-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网线接头是不是变频器配的,如果不是,或者水晶头接触不良,再做一个水晶头,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接口不匹配和接触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
变频器的输出动力侧对通讯干扰很大,建议严格按照说明书方式进行配线。
输入动力侧加装滤波器,输出动力侧采用屏蔽线并接地。通讯线如果是网口类型建议用超五类屏蔽线并保证接地良好,且通讯线和动力线尽量不走同槽。
通讯线长度和速率相关,速率高且长度过长时也会发生报错,此时建议用中继器。

网友(2018-12-26):
为什么看不来哦

网友:
威望不够,回复来凑

网友(2019-03-29):
是作者删了?看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