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和滚珠丝杆的选型

楼主(2016-08-22):
       想学习先伺服和滚珠丝杆的选型,不知道各位大神在选型时怎么做的,想问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在网上也找了,都是说的不详细,不能很好的把握重点,所以来我们论坛希望高人能指点一下,最好能说的详细点,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下也好!谢谢!

网友:
有些厂家有手册和软件教你怎么选型,比如日本NHK,可以向其索要。

网友:
找几家台资背景的企业,向他们要就是

网友:
确定所要达到的精度,然后选精度等级;然后通过所要达到的速度选择导程和直径;最后校核强度,刚度和Dn值。

网友:
先根据结构和精度选择丝杠类型,然后根据推力和转速选择最小丝杠直径和导程,然后根据负载,推力,安装形式再选择电机。单独说很难说方法,只能根据例子进行来回推导,一般预先估计一个丝杠直径和导程 然后进行各种计算进行效验 。最后才能选择一个合适的丝杠和匹配的电机。

网友:
去网上下载“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网友:
米思米上有较全面地介绍,可以上他们官网咨询。

网友:
MISUMI上有的

网友(2023-03-11):
不会,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