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箱子尺寸要改,领导说直接改标注

楼主(2016-08-22):
       机箱急着要,里面装的是元器件,蓄电池等等,现在电池变大了,元器件也变多了。我意思是,把元器件,蓄电池画个大概外形,安装孔等,然后再排,这样不容易出错。领导让直接在原来的cad图上改标注。(我发现原来的机箱图就是改过标注的)。我来这个公司时间也不长,以前工程师画 的有机箱,cad画的。我后来用solidworks重新画了。   直接改标注不是很容易出错么?   还有我以前没做过钣金,有没有比较经典的书,类似机械手册的资料呢。

网友A:
直接改CAD图纸,3D模型不修改吗?那展开下料图纸怎么做?

网友(点评):
改标注了,展开肯定不是他做的了。

网友(点评):
如果外发的话,外面会算展开的,你们只要给成品图就好了。

网友B:
实际工作中需要一些灵活性。确定不出问题的前提下,这样做可以缩短工期、提高效率。有时一个结构几种不同尺寸的零件出一张图,附一个尺寸表也是有的。

网友:
要习惯于做个“XXX要求改的”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工作中需要一些灵活性。确定不出问题的前提下,这样做可以缩短工期、提高效率。有时一个结构几种不同尺 ...

这个箱子  里面的变更是 测量仪 增加了一个,控制器增加了一个,蓄电池尺寸变了。以前控制器在底板安装,现在改成侧板上上安装。而且以前的箱子里只画的是仪器安装空的位置,仪器外形没有画的,现在不是得把仪器外形添加进去,比划着画么,不然有可能会干涉是不是?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需要一些灵活性并不是不讲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确实结构、尺寸关系比较复杂,也比较重要,有时间、有精力,严格按标准、按流程设计,把图绘制完整当然是对的。反之则可以灵活些。

网友:
对图纸有要求的应该好好改图纸。别直接改尺寸。因为太容易错了!

网友:
一看楼主的领导其实就是唯一的老板吧?

网友:
以后最好都做成3d模型,改尺寸就方便了。

网友:
    有的时候比较着急的活我也直接改过标注,但是要确保不会出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有SW图 改个模型尺寸很快的。

网友:
新增加几个东西,重新排个版也不是大事,时间急直接标就几个东西,问题不大吧

网友:
最好不要,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CAD图纸,3D模型不修改吗?那展开下料图纸怎么做?

那也会给别人制造犯错的机会。

网友:
一般改动不大的情况下,我们也有时候只改标注,不该图纸,但是如果变动较大的话,最好图纸一块改

网友:
为了赶时间,想象好空间位置关系 ,纸上计算下尺寸,直接该标注未必不可,仔细点不会出错的

网友:
直接在三维模型中修改尺寸,在后面加标注: XX社变图纸。改二维图的尺寸为后面工作增加负担。

网友:
这件事要历史地看。
手工画图时代,肯定是直接在图纸上改尺寸的,因为重画太费时,然改尺寸也不是随便的,要下单据,领导签字,证明这事不是个人行为,图纸上也不是直接在尺寸附近改数字,是在标题栏上方有个修改栏,在修改栏改尺寸,并标注修改部件的区域号。那时的图纸是分区域的,小的四块区域,大的十六块区域。

网友:
要是我的话,这么回复老板:你要结果,还是要过程?

网友:
小公司吧,不常用3d软件,一般老工程师比较喜欢这样,但必须心里有谱,容易出错,但是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