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L电路零状态相应电流计算

楼主(2016-08-22):
我是用一阶线性微分方程,非齐次的解法去解的,解完发现跟书中提供的答案多了个L出来,求教做人,解题过程如下

楼主:
我去,这个都没人答了现在。

网友:
不知道这些,这里面就机械的多一点吧,懂电子的应该不算多,也不够专业

网友:
两个问题:1、C(x)是什么鬼?不应该是C(t)吗?
2、你的疑问。首先你如果把方程化成标准形式 dy/dx + P(x)y =Q(x)我觉得你就能算对了。错误的是这一步:C'e^(-t(R/L))=U
等号右边应该是U/L。  我感觉你这里应该是套用公式了  u'(x)=Q(X)/……。所以你这里Q(x)必须是标准形式中的Q(x)而不是原方程右端那个数。

网友(点评):
哈哈,C(x)就是C(t)啊,特么终于知道了,昨天刚看了高数,现套现用的。嘿嘿。

网友:
把 i=C(t) e^(-Rt/L)
代入 U=R i + L di/dt 得到:
       U=R C(t) e^(-Rt/L) + L C '(t) e^(-Rt/L) + L C(t) (-R/L) e^(-Rt/L) =  L C '(t) e^(-Rt/L)
所以, C '(t) =(U/L) e^(Rt/L)

然后,后面就不会多出一个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