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斗导轨上料征求方案

楼主(2016-08-23):
现有一工具箱抽斗用的导轨(外形尺寸:长400,宽23.7)需要实现自动上料分料,俗话话说:“一人计短,众人计长”,本人思无良策,请诸君提供思路,在此感谢!具体要求:来料由工人放进料仓,左右端不会放错,料仓储料约800个,出料效率800个/小时,出料分料后导轨开口朝上。

导轨

导轨

网友:
方法较多,相比较不是用3个4.2的小孔作为整理的基准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世面上的东西

网友:
没做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A:
人工摆到料盒里面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摆到料盒里面就可以了吧?

是需要人工放到料仓里再出料分料。

网友:
初步想法是震动落料,“分段”皮带前后错开固定距离,上升,斜面下落段设一个可凸起或下凹的活动板,长度比距离塑料压扣比较长的边到塑料压扣之间的距离小二毫米(哈哈自己都蒙了),作用是判断工件正还是反。再设个道岔,反了的去另一个道岔里翻转,再合流。至于翻转最好是左右翻。回头再想想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需要人工放到料仓里再出料分料。

@Cavalier_Ricky 老兄,有空瞧一瞧。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valier_Ricky 老兄,有空瞧一瞧。

老大,早就看见了,已经都喝了好几瓶啤酒了,老婆都帮我倒过一回烟灰缸了,还在挠头阶段。。。

就是右边带缺口的折弯那块儿真的很碍事儿,真想拿剪刀剪掉。

有了这玩意儿,有两件扣合时,侧推分离的话还得分两步。。。推这个?推不动。。。那推另一边吧。。。

而且,堆高了,一定是右边比左边高出很多。。。

有点头绪了,再理一理。思路是MechLib里理瓶机那里偷来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380&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6

就是钩子那里的概念,感觉一定能用得上。。。

再捉摸捉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早就看见了,已经都喝了好几瓶啤酒了,老婆都帮我倒过一回烟灰缸了,还在挠头阶段。。。

就是右 ...

钩子分一头空的塑料玻璃等较轻的物料,这要求长径比在2以内还是效果明显的,我们也有用。
我有个想法,原理是用你的级进式抬升出料,需要将右侧斜板切出4×24的台阶,角度做得更陡一些,不允许有2个以上叠料,出口处做一个陡的下坡,就算有2个勾勾搭搭的,一到陡下坡,它们也会掉下来松散开来,再用一段快速的皮带拉开距离,合料后再检测正反面。不知是否可用?
另,你的小日子过得滋润啊。

级进式出料

级进式出料

网友(点评):
买的东西还没到,难得大白天在家,怎么也得安慰安慰一下吧。

网友(点评):
这是从底部就开始勾起物料,可原料本身不不像圆棒料主动排队的觉悟那么高。。。

网友B:
暂时想到的先放出来,参考一下。

思路:

  • 料斗采用前板固定、背板升降式。放料,带有折边的一侧位于操作侧,敞开的一侧位于驱动侧。
  • 料斗前板顶部设置带有钩板的捡料轮(捡料轮的芯径应比图中比例大得多)。
    钩板采用整板面,外侧折弯高度等于料厚6.3-。钩板的操作侧,也设置相同高度的挡板。
  • 捡料轮的驱动侧设置间歇性瞬间吹气的吹气口,位置略高于料斗料位,吹气方向,水平略朝下。

动作:
  1. 料斗背板推动物料提升到料位,料位在捡料轮钩板外缘周径的1/4左右的高度处,以保证勾起后多余的能滑回去。
  2. 捡料轮在物料上部划拉着勾起物料。
  • 此时的可能性,1)没够着;2)正好一个(也许躺着、也许趴着);3)有两个(背靠背是不可能了,可能是俩都躺着或趴着,可能是两个互相抱着)。

  3. 离开料位后,遇到驱动侧的高压吹气,只要不是背面贴在钩板的家伙,统统都会被吹下来。
  4. 就剩下躺得舒舒服服的家伙,在捡料轮里转半圈后掉落。
  5. 捡料轮的出料侧做个接料斜坡,应该都是趴着的了。再翻面?

预测评价:
  • 因仅在料斗的上部横向向上勾起物料,对物料表面的划伤不会很大也不会有物料被挤压变形的可能性。
  • 回掉的物料不会改变指向。

3. 缺点是,出口处不能保证每个钩子内都有物料。但,4秒一件的话,应该能跟上。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难

网友:
楼上说的是差动传输,把成堆的物料分离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想到的先放出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老兄的方案!
我想在你方案基础上改一改,改后传上来讨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兄的方案!
我想在你方案基础上改一改,改后传上来讨论一下。

暂时想不到别的了。

两件扣合时的吹气分离,今天在厂里自己用边角料折弯出来试了一下,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想不到别的了。

两件扣合时的吹气分离,今天在厂里自己用边角料折弯出来试了一下,挺好用。

多谢老兄,还专门做了试验,这两天有点忙,回贴有些慢,还请见谅。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我来这里,也是为多激活激活自己的脑子。看见难题,我很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早就看见了,已经都喝了好几瓶啤酒了,老婆都帮我倒过一回烟灰缸了,还在挠头阶段。。。

就是右 ...

酒量不错哦

网友:
我开始理解错了,以为上料方式可以改,这样的话貌似很简单,弹夹就可以解决问题
看了Cavalier_Ricky大侠的方案,才知道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上料方式就是料斗,不能更改,但是料斗里面的物料开口侧方向是确定的

基于上面的假设,继续开脑洞的过程,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供楼主参考

假定料斗内部是直上直下的,就是直筒状的
取料采用电磁吸附的方式,一个跟料斗等大小的平板,伸进来以后电磁铁打开,部分物料吸附到平板上,然后放到一个平皮带的输送机上
皮带输送机分上料段,分选段,调整段,下料段
上料段就是一节比导轨略长的皮带
分选段上做了很多对导向板,导向板的作用是帮助上面的导轨定向,因为楼主说了,物料的开口端在料斗里的方向是确定的,因此,导轨在输送机上的方向是大致确定的,只需要略加导正就可以
调整段会检测导轨的正反,凹槽面朝下了,就用一个夹爪或者吸盘把导轨翻过来
下料段的导轨,方向,正反都已经调整完毕了,只等取放机构过来抓取

以上就是我大致的方案,供参考

网友(2017-03-22):
最后怎么分的料呢

网友:
是要把导轨自动分离吗?弹夹式的抽离方式可行吗

网友:
人工摆成一叠,四周用板定位,最底下一个产品,气缸沿着其长度方向顶出去,实现单个分料。可不用停机上料。或用气缸手指夹取最上面的一个,下方做一顶升机构,拿走一个顶升一个厚度。

网友(2017-05-10):
坐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