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爪设计问题

楼主(2016-08-23):
目前有个上下料方案,要用机械手爪夹紧橡胶条物料,产品规格是:长:100~300mm,宽:5~20mm,高:3~15mm。
这种物料产品用气动夹头貌似是不行吧?

补充内容 (2016-8-23 11:38):
前提是不采用CCD机器视觉,用机械定位

网友A:
用行程大一点的气动平行机械夹。再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真空吸或电磁铁。

网友:
如果平面够平能吸尽量用真空吸取

网友:
用真空吸盘吧,气动夹手夹橡胶条肯定不稳定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项目,夹取遥控器的导电胶条。用真空吸盘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行程大一点的气动平行机械夹。再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真空吸或电磁铁。

解释一下,电磁铁怎么个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