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移动4工位如何准确限位

楼主(2016-08-23):
如图所示,气缸1和定位块3固定不动,且中心线一致。现有工作部分2有4个位置沿左右运动,如何定位工作部分2的4个工位,让气缸1,工作部分4个工位中每个工位,定位块3,中心线一致。谢谢。

网友:
看你地板上有孔,通过接近开关检测孔的位置不知可行否

网友(点评):
那个孔是没用的,气管孔。

网友A:
不知道定位精度多高。
首先想到简单的方法,两个气缸串联,都缩回一个位置,都伸出一个位置,一个打开一个缩回两个位置。
另一个方法,还是两个气缸,不过是并联了,方法见下图,不是我杜撰的了。
怎么上传都是躺着的,郁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这个定位精度有点要求,要保证中心线一致,公差不超过0.1。最后是能直接买到的配件,因为是小公司,没有直接加工能力。外协件越少越好。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定位精度多高。
首先想到简单的方法,两个气缸串联,都缩回一个位置,都伸出一个位置,一个打开一个 ...

0.1的精度没试过,不敢确定。
抛开精度,这可没什么外协件。只是外购件,标准气缸。

网友:
光电开关足够了吧?

网友(点评):
不行,定位有延迟的。打不到0.1mm。

网友B:
最省成本的是,在2的移动方向采用弹簧弹珠(力大用气缸锥孔-锥销)定位。

网友(点评):
这办法倒是不错,上下是解决了,左右移动怎么来?

网友(点评):
不知定位精度能否满足,保持性如何,很想知道

网友:
楼主左右移动4个工位用什么办法?

网友:
棘轮不知可行?

网友:
行程开关

网友(点评):
这样不行吧,如果控制2个位置还好,我这个是4工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省成本的是,在2的移动方向采用弹簧弹珠(力大用气缸锥孔-锥销)定位。

这个办法就可以了,属于二次定位问题

网友(点评):
不知社友是否用过,不知定位精度能否满足,保持性如何,很想知道

网友(点评):
保持联系

网友C:
如果给我做的话,我会以工件2上的4个工位靠加工保证间距,然后2的移动的动力源为伺服电机,初始位置和1.3的关系靠伺服位移找准点,然后4个工位移动分别靠伺服电机的进给,

网友(点评):
全套下来价格就看楼主是否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给我做的话,我会以工件2上的4个工位靠加工保证间距,然后2的移动的动力源为伺服电机,初始位置和1.3的 ...

使用伺服电机,精度不是问题。

网友D:
这个在机械自动化中常用的,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杆带动工件,同时传感器接收工件的位置反馈给步进电机。

网友(点评):
谢谢!这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就很好。往死里省,百八十块也能搞出来。

网友:
如上面各位大神说的,省钱的话用圆形弹簧珠定位,高精度烧钱的话用伺服电机

网友E:
这个主要牵涉到定位精度的问题,中心线一致,具体定位精度是多少?用步进电机,加反馈,闭环控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数字气缸

网友(点评):
数字气缸和普通气缸的区别是否是定位更加准确?或者气缸里加了光栅尺等反馈移动距离的东西?

网友:
步进电机丝杆螺母副,肯定够精度了吧。
或者便宜点,试试用气缸的磁性开关,四个磁性开关定位四个位置。

网友(点评):
气缸磁性开关,精度可以保证吗?以前有个工程也想过,但最终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机械自动化中常用的,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杆带动工件,同时传感器接收工件的位置反馈给步进电机。

这个可以够精度,省钱就用楼上说的弹簧、气缸之类的,但这些没精度。至于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网友:
很简单,需要移动的部件下面加移动导轨,保证自动时候的纵向精度,横向选用一个v型槽套件,定位精度还可以。msm,怡合达等都有,标准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1的精度没试过,不敢确定。
抛开精度,这可没什么外协件。只是外购件,标准气缸。

气缸能够达到0.1MM的精度,要伺服电机干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要牵涉到定位精度的问题,中心线一致,具体定位精度是多少?用步进电机,加反馈,闭环控制应该没有问 ...

步进电机不是开环控制的么?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闭环还分为半闭环和全闭环开环没有检测,半闭环检测在电机轴,全闭环检测在运动机构那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不是开环控制的么?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闭环还分为半闭环和全闭环开环没有检测,半闭环检测在电 ...

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即给电机加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则转过一个步距角。这一线性关系的存在,加上步进电机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害顶愤雇莅概缝谁俯京累积误差等特点。使得在速度、位置等控制领域用步进电机来控制变的非常的简单。因此电机本身不可以闭环控制但是可以通过驱动器实现闭环控制。驱动器给电机信号-电机运转,电机运转状态通过驱动器的检测元件反馈给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 ...

学习了!那么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是否也可以用控制器实现闭环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省成本的是,在2的移动方向采用弹簧弹珠(力大用气缸锥孔-锥销)定位。

这个办法就是用来解决左右移动问题。
但是你用这种方法定位,不担心气缸直接推过去么?小缸径的气缸推不动,大缸径的直接推到底。

网友(点评):
设限位靠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气缸能够达到0.1MM的精度,要伺服电机干什么?

活动部件装在导轨上,侧面用两个串联的气缓冲气缸做动力,气缸行程等于工位间距(没有合适行程就更改工位间距,然后工位间距要调好后定死),每个气缸的位置都是用的气缸的两个极限位置(所以最好不用橡胶缓冲),我就不信到不了0.1mm的精度。

造价:导轨+两气缸+两电磁阀+几个加工件,怎么也比伺服电机便宜。

网友:
现在步进电机和驱动盒都便宜得很,不知道你需要得力是多大,我现在使用的42步进电机只要50左右,一个驱动盒26元,已经使用一年多了,很稳定,初始位置直接用激光对射光耦确定,0.1mm精度绝对能达到,不过需要用到单片机,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控制板卖,我们是自己研发的。如果需要高精度可以用高细分,慢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定位精度多高。
首先想到简单的方法,两个气缸串联,都缩回一个位置,都伸出一个位置,一个打开一个 ...

请问大侠,图片是从哪本书中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侠,图片是从哪本书中截来的?

《机械设计零件与使用装置》美国一个工程师编写的,尽管是老书了,还是很有启发的。里面的很多非常规应用举例,很有意思。
我也是在这个论坛看到有人介绍这书才买的。   以下是有点儿脑洞大开(我是孤陋寡闻,第一次见到)的应用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定位精度多高。
首先想到简单的方法,两个气缸串联,都缩回一个位置,都伸出一个位置,一个打开一个 ...

大侠,能否推介下你途中的所示截图的出自什么书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