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艺评定问题

楼主(2016-08-23):
       焊接工艺评定应在本单位进行?需用到哪些设备?
       我的理解是要在自己单位做的,施焊试件制取试样,然后对试样进行拉伸,弯曲,冲击等试验,这些试验都是用什么设备完成的?
       完了之后是不是要对试样做理化测定,检测接头是否达到要求?理化试验是在自己公司完成的是吗?我这里没有理化室的话是不是要委托其他单位进行?
       希望得到社友解答,谢谢!

网友:
焊接工艺评定(PQR)可以委托外单位进行。用的设备跟你要采用的焊接方法有关,不同的焊接方法采用不同的焊接设备,需要根据
贵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
理化试验可送到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网友:
试件是要在自己公司焊接的,包括使用的焊接设备,辅料,工件材质要与产品一致。评定可以委外由专业的机构来做。

网友:
焊接强度,可拉伸试验,在拉伸试验机上进行。
还要做弯曲试验。焊缝还要做低温耐冲击试验。
焊缝质量要用超声波探伤。不过表面光洁度要6.3以上。
磁粉探伤不怎么用了。
当地的质量检测和检验所对外有偿服务。

网友:
这边你可以参考AWS D1.1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