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重用库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图1里面说的先选中后保存,这个如何操作?

网友:
他想说的可能是另存

网友(点评):
兄弟,这个问题搞定了,要“按管理员身份运行软件”

网友:
我猜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从重用库里调用出来的零件,首先选定这个零件,处于这零件的编辑状态时,再保存,这零件就有效了;之后在装配过程中,可以调用这个零件。
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怎么弄都不行,终于找到答案了。。在5楼。

网友:
只要能保存到同一路径,打开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了,在你楼下,谢谢。

楼主:
困扰我N久的问题终于搞定了,在一个专门的NX网站找到了答案,现复制过来,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有问题的话请版主明示)。

今天在调用重用库进行紧固件装配时先后出现了保存时没有权限,装配好保存后再打开却没有加载出来问题,看了很多帖子后现将处理方法总结如下:

问题一:无法保存(提示:没有写入权限)
解决办法:用管理员身份打开UG软件

问题二:装配调用重用库提示“保存的目录族成员不存在”
参考帖子:http://www.ugsnx.com/thread-33356-1-1.html 3楼
解决办法:在UG软件左上角点击: 【文件】——【实用工具】——【用户默认设置】——【基本环境】——【重用库】——【可重用组件】——【部件族保存目录】更改为重用库目录:X:\Program Files\Siemens\NX 10.0\LOCALIZATION\prc\GB Standard Parts

问题三:装配好保存后再打开却没有加载出来问题
参考帖子:http://www.ugsnx.com/thread-33356-1-1.html 9、11楼
解决办法:【文件】——【选项】——【装配加载选项】——【加载】——【按保存的】
为防止每次打开需要这么操作最好在【已保存的加载选项】——【另存为默认值】——点击右侧的保存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