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折弯展开尺寸如何计算

楼主(2016-08-23):
生产发来的图,看到这个展开尺寸我凌乱了,不知道是如何算出来的,我是初学者,或许有我不懂的地方,还望大家帮忙算算看看

网友:
按中线累加

网友A:
你这个板子比较薄,直接计算截面中线尺寸就好了

网友B:
这是什么材质的,延伸量与使用的材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材质的,延伸量与使用的材料有关。

Q235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比较薄,直接计算截面中线尺寸就好了

折弯处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弯处如何计算?

作图啊,偏置0.75

网友:
你图上都是90度折弯,要有折弯半径(内R),板中心层半径是(R+0.5X板厚)/4=中性层弧长。
有几个弯算几个加起来,再加直线长度。注意:45度折弯,加8分之一周长。

网友C:
没错,我用solidkorks模拟,得出展开尺寸为311.9*2。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个实际加工的中性层系数不一定是0.5and折弯半径 也可能与理论不同,需要做实验。个人经验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用solidkorks模拟,得出展开尺寸为311.9*2。如图所示:

你好,我也用SW展开过,但是得不到图上的展开长度,因为这个图上没有折弯半径,我发现折弯半径越大,得到的展开图尺寸越小,我将折弯半径设为2时,得到的展开值最接近为621.44,不知道你折弯半径设了多少?

网友D:
这个是有公式的,如果是直角的话,那么展开长度=L1+L2-2T+0.4*T,T是板厚,L1和L2是两段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有公式的,如果是直角的话,那么展开长度=L1+L2-2T+0.4*T,T是板厚,L1和L2是两段边长。

不是直角怎么计算?

网友:
折弯内R小于料厚的,就把外R往里偏移料厚的2/3,折弯内R大于料厚的,就把外R往里偏移料厚的1/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角怎么计算?

那我贴完整的计算办法。(其实在solidworks里面的板金折弯展开尺寸的计算应该是按相关的公式计算的,可能与下面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用SW展开过,但是得不到图上的展开长度,因为这个图上没有折弯半径,我发现折弯半径越大,得到 ...

311.9*2=623.8,差不多。我没有设折弯半径。
一般折弯半径r应大于等于1.5T,r=1.5*1.5=2.25, 不挤压变形(可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