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圆点标记方案

楼主(2016-08-23):
公司的一款产品要做黑色油墨圆点标记,圆点标记在产品中心,产品大小是:11mmW*22mmL*1.2mmH,圆点直径大小要求在3~5mm。
现在采用的喷码机喷圆点,但是喷码机太贵,5~6W一台。需要好几台的话,就很不划算。
目前已经测试了很多方案,什么记号笔、马克笔、毛笔、原子印章、光敏印章、翻斗回油印章等,都不理想。
各位大师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补充内容 (2016-9-24 12:08):
2016.9.24
由于打点的方案实验多次效果都不是很好,公司还是决定使用喷码机了,把以前设备上的拆下来用,更新换代,也不用重新购买了。感谢各位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就用马克笔,前面的头,做个机构,每点一次,推里面的墨一到两次。并且不使用时自动扣盖。第一次使用时自动多推几次。做个圆盘式的,最好多几个头出墨。再加个检测能判断是否有墨。

网友B:
用塑料做个带孔的遮罩板,然后拿罐装快干油漆点喷就是。

网友C:
用移印机不就便宜啦。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比较适合他 的要求。

网友:
马克笔,保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塑料做个带孔的遮罩板,然后拿罐装快干油漆点喷就是。

大哥,要自动化,产品的量很大的,手动喷,喷到哪年哪月

网友(点评):
那就借用自动点胶机原理点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马克笔,前面的头,做个机构,每点一次,推里面的墨一到两次。并且不使用时自动扣盖。第一次使用时自动 ...

马克笔点出来的点 不是很圆,而且点出的墨厚薄不一

网友(点评):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以为你要求不高呢。要求高就不能用这个方案

网友D:
改粘贴标签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马克笔点出来的点 不是很圆,而且点出的墨厚薄不一

马克笔画出来的厚薄不一?你的规格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克笔点出来的点 不是很圆,而且点出的墨厚薄不一

比较理想的只能用移印的方式了。

网友:
综上所述,加上手动喷也不行,可能还是要目前使用的喷码机了,增加投资吧,几万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克笔画出来的厚薄不一?你的规格是什么

马克笔淘宝上买的COPIC的,圆点标记不是画出来的,是点出来的,笔固定在气缸上,点一下

网友(点评):
不管是画的点,还是点上去的点;不知道你的厚度规格是什么样的,会有说厚薄不一的,据我经验判断,马克笔痕迹厚度不超过5u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粘贴标签可以吗?

贴标签不行,容易掉,客户也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理想的只能用移印的方式了。

是用移印机吗? 移印机没用过,网上查了下资料,这个速度不快啊,关键是不好配合我的设备使用

网友:
电蚀刻,激光打标

楼主:
蚀刻对产品表面有损伤,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移印机吗? 移印机没用过,网上查了下资料,这个速度不快啊,关键是不好配合我的设备使用

你要求速度是多少?称印的速度还是快的。

网友D:
看你的零件也不大,做一个钢板模使用移印机的话,可以做到半分钟一个,你要求的节拍是多少?

网友F:
为什么其他方式不行?是颜色不够?位置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零件也不大,做一个钢板模使用移印机的话,可以做到半分钟一个,你要求的节拍是多少?

节拍2.5秒1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其他方式不行?是颜色不够?位置不准?

金属表面的油墨要专用的油墨,普通马克笔记号笔什么的,点上去一擦就掉,而且很难点成圆形

网友:
把你的产品自动上料盘排版,
丝印机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移印机不就便宜啦。

对,用移印机比较适合

楼主(2016-09-24):
由于打点的方案实验多次效果都不是很好,公司还是决定使用喷码机了,把以前设备上的拆下来用,更新换代,也不用重新购买了。感谢各位的建议,谢谢!

网友G(2019-06-03):
我有方案可以做到1秒钟3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方案可以做到1秒钟30个

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