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会断同步带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6-08-23):
设计图是另一个同事设计的,原理大概是这样,现在领导叫我去跟进。

没加厚的T5同 步带

加厚的T5同步带

鄙人初步分析,是压轮压的太低,同步带受力。

还有其它原因请大侠们指出一下,感激!

mmexport1471922127784_看图王.jpg 现场图片

楼主:
滚筒的同步轮是T5*26齿的
马达速比是1:30的

网友(点评):
压辊外径是多少,从图上看比带轮小得多。

网友A:
受力分析的不对吧。

网友B:
压紧调整轮直径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分析的不对吧。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选的电机多大?

网友C:
不清楚负载,从照片截面看,带是选窄了,是12.5mm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负载,从照片截面看,带是选窄了,是12.5mm带宽?

22MM宽的同步带

网友D:
中间的轮 包络角太小,为了打到不打滑的目的,就必须增加预紧力。当再加上传动时的拉力,明显超过负荷致使拉断的。
个人建议,要不修改设计。要不增加皮带宽度,以保证皮带强度。如果自认为皮带强度足够。那我就没意见了

网友:
设计时有按标准计算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紧调整轮直径加大

嗯,你说的也是个问题。现在的压轮才直径31

网友:
从皮带结构看,皮带不宜受大的反向折弯曲率。
几乎所有皮带都不宜受大曲率折弯。
因此增大带轮直径,抬高压紧轮改善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点评):
要查下皮带的最小弯曲半径

网友:
看图涨紧轮直径有点小,你说的压的太低也是一个原因。压的底是不是要保证包角大小。可以考虑其他形式,感觉这种形式不太好。

网友E:
请问下楼主,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结构呢?????

网友F:
为啥不用链条呢,那个也基本同步,而且结实多了!

网友G:
同步带轮的挡边必须是斜的。当皮带跑偏爬上挡边时就会滑下来,如果挡边是直的,就滑不下来,皮带也就被拉断

网友H:
我觉得你这种传动结构设计不合理,同步带弯曲部分过多

网友:
疲劳断裂

网友:
你这设计 零分

网友(点评):
你给0分我也认了,现在要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结构呢?????

客户要求不许用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用链条呢,那个也基本同步,而且结实多了!

客户要求不许用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步带轮的挡边必须是斜的。当皮带跑偏爬上挡边时就会滑下来,如果挡边是直的,就滑不下来,皮带也就被拉断

挡边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这种传动结构设计不合理,同步带弯曲部分过多

是有些不合理,现在是要整改。像大侠们说的把压轮调高,轮压增大

网友:
1.张紧轮往上升一点是不是好些。
2.分成两段会不会不一样,最起码,每次更换的费用低了

网友:
同步带传动原则上不使用张紧轮,因此在中心距不可调整时,除小带轮的齿数小于规定齿数之外不使用张紧轮,即使使用也应尽量避免深角使用,进行浅角使用,使用这种张紧轮会使带心材料弯曲疲劳增大,所以应避免。但是,在小齿轮啮合齿数小于规定齿数时,使用中高平带轮,为了防止跳齿用在外侧

网友:
疑似5个压紧轮直径太小,深度不够,都可以加大,使同步带成直角包络,想想看,对不对。

网友:
可以试一试换大压紧轮

网友:
同步带拉伸变形、断裂图上看,明显是力量过大超出了同步带的负荷造成的。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换成带钢丝的同步带,压轮直径加大。

网友:
这种方式说实话用同步带不好,你可以算算同步带受到多少道挤压工序,每一个带轮都是收到一次涨紧挤压,这样的摩擦有多大,这样的结构你为什么不用链轮链条,同步带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一个主动轮,一个从动轮。最多外加一个涨紧轮。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见解欢迎大神批评教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轮 包络角太小,为了打到不打滑的目的,就必须增加预紧力。当再加上传动时的拉力,明显超过负荷致使 ...

他这个加宽度也是盲羊补牢,你见过同步带设计有用过那么多从动轮然后那么多涨紧轮的,同步带毕竟是软质材料,一个摩擦消耗,一个涨紧拉伸消耗,

网友(点评):
这么多涨紧轮的是比较少见。这个设计结构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降低马达的加减速,滚轴改成空心的,加厚同步带的厚度,能有所改善吧。

看那个巴掌上的断头照片,同步带的齿面也好侧面也好都是噌亮的,那跟摩擦是没关系了,或者都没来得及有关系。

那为什么会断?有一种可能,11根老长老粗的轴,它的惯性累积起来,得有多大的劲儿啊?

网友(点评):
还是这位大侠眼光独到!在下新人一个,但是感觉上来说,这么细的同步带同时带动这么多的轴,不和谐~

网友:
压紧轮位置往上调整一下,可能同步带不断地受两个方向的力,在拉力下反复折弯造成疲劳;还有压紧轮直径改大点。
这两个更改对原设备改变不大,应该比较容易做到。
个人认为这个负载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设计没考同步带虑负荷,断了也正常!
1.可以用链轮链条
2.齿轮
3.如果非得用同步带,建议用加宽的同步带,或者轴的另一端也装一条,现在单边一条目测太脆弱了。

网友:
不说断不断,只是这种用法就够奇葩的!直接跟你那个同事讲让他多看点书

网友:
您好,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机械自动化任务群134697127,会不定时有投标任务

网友:
您好,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机械自动化任务群134697127,会不定时有投标任务,也 可以发布自己的需求!

网友:
不可以有链条吗

网友:
交变载荷,别的不说了,自己改结构

网友:
说实话,楼主这种结构有很大问题。同步带最好不这样使用。同步带很长(会被拉伸),辊筒包角又太小,想要不打滑就需要很大的涨紧力,频繁启停下,同步带就容易断。
这输送机前面有气缸止档,再看这辊筒间距输送机宽度,估计这是托盘输送线或者输送物属于比较长的。再看这辊筒直径也就50mm,输送物应该不会很重,最多30kg。
这种工况下,其实使用多楔带最合适,多楔带采购标准件,布置方式如下图所示,每两根辊筒用一条多楔带:

如果输送物很重,大于100kg,建议还是采用链条辊筒输送机

网友:
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不管是同步带还是V带,都有一个弯曲频率的问题。

网友:
从你第二张照片来看,同步带歪七八扭的,检查一下所有同步带轮是否平行。

网友:
建议LZ搞个测试:电机带载测试,逐个将压轮安上分别测出电机出力,应当能看出端倪!问:是啥子类型的电机?是否一开就断?

网友:
我晕……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同步带怎么这样用,可以用同步带结构,我设计的传动棍结构还是用的是同步带……每段20根,需要请联系……

网友:
T5带的压轮最小直径要求是30 31的话 理论上并没有问题
看图2皮带的失效形式是断裂 那么主因便是过载 次因可能是环境恶劣导致皮带失效
图1的话 似乎是皮带背面磨损?如果是 那主因是张紧过度 适当放松即可
另外提一句 根据LZ提供的信息 个人觉得这个结构本身主体思路并没有致命的问题
只是不解为何一组要用2个带轮 这样皮带包角很小 如果转速高 会很不理想

网友:
同步带没有这样涨紧用的,你这样工作相当于反复折带面,再加上载荷,必然会断!即使换成宽带也还是避免不了断带问题,我不知道你这是做什么精确的传送,非要用同步带吗?

网友:
包络角太小了吧

网友:
同步带背面摩擦严重,我乱猜的:

马达启动时,辊子会依次从近到远的顺序开始转动。而离电机最远的那个棍子还没转动时,底部直线部分的同步带,已经太松弛了,张紧轮忙不过来就打滑了。
马达停止时,辊子会依次从远到近的顺序停止转动。而离电机最近的那个棍子还没停止时,绕来绕去的那部分同步带,已经太松弛了,导轮贴不紧就打滑了。

加上承载物仅对部分辊子施加重力和惯性力时,这现象就更突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