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EO钣金展开

楼主(2016-08-23):
问题是这样,小弟做了一个造型图,需要激光切割+焊接来把这个做出来。
但是涉及一个展开问题,小弟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这个多重折叠的钣金件展开。
想到的是将12个阵列的单个曲面复制出来,然后加厚转换为钣金件,但是就卡在这无论如何都展不开了。
实在没招求教论坛大侠。

网友A:
点转换-添加边折弯,选出你要折弯的边,最后就能展开了

网友B:
应该先切出一个撕裂缝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转换-添加边折弯,选出你要折弯的边,最后就能展开了

这样还是展平不了啊。
做不了边折弯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切出一个撕裂缝出来。

扯裂做了还是展不开啊

网友C:
这个只能用软件来展开了,不会的吧会很烦,我就不会这个软件。
但如果是剪片再焊接而成,就不用展开了吧,将每一片画下来,我数了一下,应该只有八片不同的,标注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用软件来展开了,不会的吧会很烦,我就不会这个软件。
但如果是剪片再焊接而成,就不用展开了吧, ...

同样式的还好几款,你说的是最麻烦的啦。想找点省时省力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扯裂做了还是展不开啊

要不你把3d模型发我邮箱吧
bruce.yin@fredrikson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