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镗60左右的孔铸件,孔径要求正0.025,加工出来孔的直径一会偏大一会偏小什么原因

楼主(2016-08-23):
立车镗60左右的孔铸件,孔径要求正0.025,加工出来孔的直径一会偏大一会偏小什么原因,刀片用的是CBN刀片

补充内容 (2016-8-24 09:07):
测了25个数据,孔径越来越小

网友:
怎么测量的?难道是热涨?

网友:
本身在机床极限精度,怎么做得好。用浮动铰刀吧。

网友:
改刀补了吗?换刀片了吗?

网友:
横梁在动。

网友:
机床主轴的问题吧,

网友:
怀疑是机床精度达不到,或者换台机床,用同样的程序和刀具加工,对比一下。

网友(2016-09-27):
同意楼上说的~你那机床用多少年啦?

网友:
机床精度就这样

网友:
工件要分粗精车。数控精车时如果余量不一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普通立车的话就要考虑机床精度,工件是否规则形状?不规则还要考虑配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