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是看完了,闲下来就看下运动学题目,现在是计算运动,不是看运动了,有点疑惑!

楼主(2016-08-23):
上题了,看看那个Z分量怎么算?喜欢脑运动就来!写写过程回复就好!(路径是锥螺旋的)

网友A:
如果了解柱坐标下的动力学方程的话解起来会非常简单。稍后贴图,因为具体公式我也忘了,我去查查……

网友(点评):
这个题考的就是柱坐标,不过那个Z分量好像有点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了解柱坐标下的动力学方程的话解起来会非常简单。稍后贴图,因为具体公式我也忘了,我去查查……

划线的就是柱坐标下的动力学微分方程。直接套用就可以,具体要推导应该也不难,都是数学知识。

网友(点评):
后续会断续上题,难度逐步提升,玩起来很有意思的,望多来捧场!

网友(点评):
把继续写成断续了唉!

网友:
坐观。。。学习。。。这几天算个简单的扭矩和载荷都蒙,这个我就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