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文件重命名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在文件夹中把名字改了一下之后,从文件夹中打开,名字就是已经过改过后的
但是,打开装配体后,发现名字并没有改过来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不会更新?

网友A:
大哥,你自己干吗都不知道了吗,那明明是保存在装配体文件内部的虚拟零件,你更改了外部零件文件的名称,管的着保存在装配体文件内部的虚拟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自己干吗都不知道了吗,那明明是保存在装配体文件内部的虚拟零件,你更改了外部零件文件的名称,管 ...

那现在怎么做,才能保持一致呢?

网友(点评):
没什么必要保持一致,因为这是两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