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计思路可行否

楼主(2016-08-23):
现有 一长圆柱直径300-400不等,长1000mm左右,表面有一层类似布一样的软物,要用宽20mm厚度1mm的布条捆紧。
想出如下方案不知可行否,不足之处请指正,虚心接受

(布带路线)
1.布带轮
2.主摩擦轮
3.压紧辅助轮
4.被捆紧轮
5,6,丝杠,光杆
通过电机驱动4;2制动(用自行车后轮抱刹机构来控制布带拉紧力度)来拉紧布带,以达到捆紧4的作用
通过电机驱动5丝杆来左右移动布带轮将布带从头困到尾

网友A:
1.布带轮  有动力吗?

网友(点评):
明显没有啊,也不需要

网友:
摩擦轮、辅助轮、还有制动的机构,请参考卷纸机械。
以上的部件用扭矩限制器代替,有电动、气动和机械式,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布带轮  有动力吗?

没有,两头下轴承,自由转动

网友:
你这个里面的动力感觉有个问题。4和5的问题,你即时5丝杆移动的话。123跟着移动在缠绕过程中是否会出现缠绕折叠的情况。如果把4做成即可以转动缠绕,又可以左右移动,是否会好点。坐等专家分析。。。学习中

网友B:
对不起,我还是没看明白走向、在哪里怎么绕。。。

1)被捆工件的规格有了:一长圆柱直径300-400不等,长1000mm左右。

2)捆绑用的布料规格有了:宽20mm厚度1mm的布条。

3)问题1:捆紧?平绕还是斜绕?绕几圈?

4)问题2:布条的头尾怎么处理?手工还是自动?

5)热得正在喝啤酒呢。。。我再想想看。。。

网友(点评):
1,从 左端绕到右端,应该属于斜绕吧 2,头尾人工接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还是没看明白走向、在哪里怎么绕。。。

1)被捆工件的规格有了:一长圆柱直径300-400不等,长 ...

貌似是上班时间,还喝着啤酒!这小生活。。。。

网友(点评):
除了家里的母老虎,没人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上班时间,还喝着啤酒!这小生活。。。。

找武松去,喝醉了也能打老虎。。。。。。。

这要让夫人听到。。。。。。。替你冒冷汗

网友(点评):
呵呵,啤酒是她端过来的,只要不张嘴还好,一张嘴:好好挣钱!!!

网友D:
我觉得4的轴线与1.2.3的轴线不能平行。4的轴线与1.2.3的轴线必须成一定的角度,此角度与丝杆转速和4的转速有关。

网友(点评):
成角度的话。。。。我再想想

网友:
构想完成,构件设计细节上要考虑:放卷布带的阻尼方式,起头牵引动作,结束轧止结构。

网友:
我觉得可以实现,123轮都要挡边或做成V带轮形式。23之间的压紧力与4上的扭力限制器有比例关系,换向时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嗯,这些都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没看懂,电机驱动丝杆5?丝杆用来干嘛

网友(点评):
所以我也怀疑是不是从头到脚斜绕成木乃伊。。。

网友(点评):
正如 Cavalier_Ricky大侠所说,缠成木乃伊。。。。

网友E:
感觉电机驱动5丝杆来左右移动布带轮,不如让被捆紧轮4在转动的同时也沿轴向向一侧移动。

网友(点评):
让4轴向移动用什么机构好呢?

网友:
我觉得让前面三个轮子轴向移动比较好。所需功率和移动距离短,只需要在1米范围内移动。4滚子质量大,移动范围大,整个设备需要空间大,移动需要功率大。转动和轴向移动,只要有关联,就可以均匀捆紧。

网友(点评):
对,楼主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说不出来啊。。看来知识还是不够

网友:
貌似辊筒4要有动力才能绕,布带轮要能根据4的转速按一定的速度轴向移动.

网友:
感觉不够细,张紧?动力与传动?送料?

网友(点评):
涨紧靠限制2的转动来实现,动力打算用减速电机加链条, 送料-惭愧啊,楼主打算人工换胶带,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方案是可行的,但是要弄清楚缠的目的是什么,
1.缠一层,保护芯模。。。那简单,只要1就行了,往1上加个阻尼,结结实实扎紧就行了
2.如果有别的目的,要缠多层,要求还不一样,那就需要看你缠的层数的要求了。。。缠绕分为环向和交叉。环向就是一圈一圈缠下去,交叉是指倾斜角度比较大,往复缠绕,那就需要对芯轴转速和布卷的平移速度进行匹配,可以参考压力罐外缠绕玻璃纤维的工艺

网友(点评):
缠一层,加一层软物,再缠一层,环形缠绕。 主要是要缠的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电机驱动5丝杆来左右移动布带轮,不如让被捆紧轮4在转动的同时也沿轴向向一侧移动。

可以考虑将4放在一个支架上,支架下面由滚珠丝杠驱动。

网友:
这个结构问题不大了
补充1.在你的1.布带轮上增加你的2制动(用自行车后轮抱刹机构来控制布带拉紧力度)装置(必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4的轴线与1.2.3的轴线不能平行。4的轴线与1.2.3的轴线必须成一定的角度,此角度与丝杆转速和4的转速 ...

有道理

网友:
应该不复杂

网友F:
如果是我,我不会这样设计,具体和你的区别在于,布条的摆动面,我不会选择和棍轴面平行,我会选择 和辊轴垂直,这样布条左右摆动的时候不会跑位,只要和滚轴保持的距离合适;第二个,我会让布条摆动的长度和辊轴1000 长度差不多,你哪个明显短,怎么能全部包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我不会这样设计,具体和你的区别在于,布条的摆动面,我不会选择和棍轴面平行,我会选择 和辊轴 ...

不是 很明白,大侠能简单草图示意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 很明白,大侠能简单草图示意一下吗

夹棍能左右摆动,轨道行程大一点,步劵和滚轴拉远一点。(纯属于探讨,行不行还另说)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耐心指点,可是这样布带缠绕方式是不是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夹棍能左右摆动,轨道行程大一点,步劵和滚轴拉远一点。(纯属于探讨,行不行还另说)

成90度,距离拉远,问题不大

网友:
学习一下。

1、123都随着56左右移动吗?
2、根据比例1上的布条容量是不是太小了。
3、布条是怎么张紧的?就是4上怎么产生张紧力的?

我再想想看。

网友(点评):
醉了 看了别人的回复也不至于理解成这样啊,光杠和丝杠轴向移动?那还要丝杠光杠干嘛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丝杠只能单向运动,怎么换向的?难道一个周期就完成了?

网友:
参考一下绕线机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灵感

网友:
这个方案可以看下,堆垛完后,缠绕薄膜打包机,你这个是躺着的,打包机是立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