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东西谁见过,叫什么

楼主(2016-08-23):
外观如图1所示,一开始以为是焊接上 的,但找不到焊点,是用特殊工具塞进去的吗?叫什么名字

网友:
薄板通孔压铆螺柱

网友:
是不是两个零件过盈配合压进去的

网友:
先加工预孔,然后上设备压的,上海工博会上见过;另外可以度娘下   热熔钻

网友:
应该是压铆螺母吧,或者是拉铆,百度看看

网友:
铆接螺母,电气设备控制柜壳体常用,连接上盖或PCB板常用

网友(点评):
这种突出头与平板连接处因为挤压的作用鼓出一圈来,照片中的没有

网友:
可以叫自攻螺母吧

网友:
压铆螺母吧,有国标的,可以baidu

网友:
压铆螺母又叫铆螺母,自扣紧螺母,是应用于薄板或钣金上的一种螺母,外形呈圆形,一端带有压花齿及导向槽。其原理是通过压花齿压入钣金的预置孔位,一般而言预置孔的孔径略小于压铆螺母的压花齿,通过压力使压铆螺母的花齿挤入板内使导致孔的的周边产生塑性变形,变形物被挤入导向槽,从而产生锁紧的效果。

网友:
压铆螺母,设备叫压铆机。可以看下我在钣金论坛的帖子:6 a) u# n7 A5 y. N
http://www.cmiw.cn/thread-467887-1-1.html

网友:
这个就是铆螺母吧,钣金上常用的

网友:
压铸工艺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