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关于万向节的安装

楼主(2016-08-23):
请问大神们,我想参考图片的实物设计做一个带万向节的连接器。(图片来自淘宝)

这个图是以前画了,里面的万向打算直接用十字轴承。

有一个疑问就是,按照淘宝的实物图,十字轴承是如何装配进去的?(十字轴承任意一条轴线方向的长度都比Y字形机加件长,怎么弄进去的?)
望有了解的大神们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下面图片结构

网友(点评):
万向轴的十字头是整体锻造的,没有你这种做法。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参考这种结构,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不见得非要那种结构。

网友:
不是很懂,但给楼主提供一点思路吧,
两前我们拆过一个万向节,汽车主传动轴上的,跟图片中差不多
十字结不是一个整体,一侧有卡簧,拿下卡簧后可以拆出一部分,这样长度就变短了。当时我们两个小伙子拆掉卡簧后,抡着大锤duangduangduang砸了半天也砸不出来,后来来了个老师傅在侧边敲了几下就掉出来了

我还有个疑问一直埋在心里,如果有大侠路过希望可以指点下
我们做了一个传动轴(两侧都是十字),轴中间用花键连接(可以伸缩,以弥补长度方向的误差),连接发动机和差速器,用旧轴拼焊,结果小车在加速,减速过程中(最高速度80KM/H),传动轴就会有(哇哇哇)的响声,不知道为啥?

网友:
万向节轴承是个专用的结构,外径比较大,十字轴可以斜着放进轴承孔里,再从外面把轴承装上。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动画的安装视频,很清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1OTM1Nzcy.html

网友(点评):
这个更形象。

网友:
把万向节两头的轴碗拿下了,先把一头插到那个孔里,再把另一头放到另一个孔里,最后再把两个轴碗安上,按上卡簧。

网友:
拆解后如图所示:

网友(2017-12-13):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动画的安装视频,很清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1OTM1Nzcy.html

非常感谢,正在找这个东西呢

网友(2018-04-23):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动画的安装视频,很清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1OTM1Nzcy.html

视频很清楚  感谢分享

网友:
又解了一个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