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马哈机器人配件问题

楼主(2016-08-23):
请教一下群里的大神,雅马哈四轴机器人采用的谐波减速器是哪家的,我对比了一下,与HD、新宝的谐波尺寸基本相同,但是细微之处(螺丝孔形式、键槽机米螺丝位置等)略有不同,哪位知道的能否帮解答一下?还有就是伺服电机,我对比了一下,像是松下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我猜这些配件都是订造的,没有打厂商LOGO的,经销商也应该不会告诉客户,但也可能会告诉,你可以问一下经销商;自己分辨应该很难,因为订造的配件部件与那公司出售的品牌部件可能会略有不同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这些配件都是订造的,没有打厂商LOGO的,经销商也应该不会告诉客户,但也可能会告诉,你可以问一下经销 ...

嗯,这有有道理,我曾经问过一些经销商,他们都说基本都是用HD的,安装尺寸基本都是一样的,就是高度差了1-2mm;

网友B:
都是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定做的

好的,谢谢!

网友:
保密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