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龙门架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6-08-23):
图示龙门架,可以夹住焊枪上下左右移动,现在想把送丝机固定在架体的一侧,但是在左右移动的时候,焊枪的电缆会变形很大,弯曲过大的话,就会阻丝,这个焊枪电缆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支撑,才能避免弯曲过大的情况出现呢

楼主:
红色曲线代表焊枪的电缆,如果送丝机固定在右侧的话,滑块向右移动的时候,电缆肯定会弯曲很大  怎么处理好

网友A:
电缆拖链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缆拖链没用过?

没有用过   我去查一查看看

网友:
tuo lian

网友(点评):
嗯 知道了 谢谢

网友B:
拖链,电线、气管都往里扔

网友(点评):
太丢人了 今天才知道有拖链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圣人还有拜行人为师,机械涉及面又这么广,大胆问吧

网友:
拖链啊。移动的东西 如果有线要走都用啊。

网友:
米思米中有坦克拖链的选型,参照下。再设计坦克 拖链支架。

网友:
拖链,大型机械都在用

网友:
拖链,我们用过。

网友C:
更加关心送丝机那根管怎么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拖链,电线、气管都往里扔

都是这么过来的,懂得越多越感觉自己知识匮乏,越谦虚。社区氛围还是挺好的,多问问,互相学习

网友(点评):
对 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加关心送丝机那根管怎么走?

准备在架子后面加根梁,加块挡板,拖链铺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加关心送丝机那根管怎么走?

大致这样

网友:
为什么不把焊丝盘放在移动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