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接头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6-08-23):
在一机器上看到的,不知道叫什么名称,作用是进水和放水

网友:
隔壁接头,穿墙用的。

网友(点评):
乍一看,以为你说的是隔壁老王,哈哈!我们这边通常说穿板接头,直观明了。

网友(点评):
从液压手册上看来的。

网友:
隔板快插吧,一起使用的吧?

网友:
隔壁接头。就是过板接头,接头要穿过铁板之类的东西时用隔壁接头,跟普通接头的差别就是一边的螺纹比较长,用锁紧螺母把隔壁接头固定到板子上使用。

网友:
没见过 涨见识了!

网友:
隔板接头,固定用

网友:
第一次见,家装上用吗?